求救:安川CIMR-V7AT43P7

楼主(2004-05-09):
求救:安川CIMR-V7AT43P7 一台安川CIMR-V7AT43P7变频器3,7KW的,出现运行2HZ的时候,电动机可以启动但过一秒钟后不动,面板起动灯仍亮。不知什么故障???

楼主:
有人赐教吗?

网友A:
我有一安川CIMR-V7AT43P7的驱动板及模块转让就的完好无损的

楼主:
to:0577 多少价钱??你说的驱动板是不是跟模块焊在一起的哪块板子?

网友A:
搞错了,没有。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有可能是过负载!!!!!!!

楼主:
不可能的.我是用0.8KW电动机试的.

网友C(2008-12-26):
你好!

把电机断开,量一下变频器有没输出

电压是否平衡~~

QQ:191449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