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执行器扭矩

楼主(2004-05-09):
各位前辈大家好: 请问如何精确计算球阀,蝶阀所需的执行器转矩(计算公式是什么) 如有一蝶阀口径500,压差0.3MP确定所需转矩,另外决定转矩时和阀门公称压力有关系吗?

网友A:
没有公式的,每一家阀门厂生产的阀门扭矩都不一样的,他们的阀门扭矩都是经过实际测出来的。

楼主:
to:zhofeng12345678 我看过一些调节阀的书,知道是能通过计算确定执行器扭矩的,但不能肯定,所以您的回答不能苟同。

网友B:
呵呵! 兄弟,什么书能否借我一读? 我是做进口自控阀门阀门销售的,有时客户承受不了原装进口自控阀门价格,我就会帮他用进口执行器配国内或台湾的阀体。我对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阀门扭矩一定程度上反映阀门质量。 还有你的意思是计算执行器扭矩还是阀门扭矩???

楼主:
to:zhofeng12345678 你好,比如现场一工艺管道,选用蝶阀DN500,阀前后压差为0.3MPa,公称压力为1.6MPa,需选用多大扭矩的执行器?

网友B:
质量好一点的国产蝶阀,压力16BAR,介质为水的情况下DN500的蝶阀扭矩一般在500NM左右,再加一些安全系数就算到1800NM,就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 我想知道您是凭经验呢,还是有确凿的理论依据?我不能每次都请教别人啊。

网友B: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的,每一个阀门厂生产的阀门扭矩都不一样的,回头我可以给你一些球阀和蝶阀的基本扭矩,你可以作为参考! 还有你平时一般用哪个阀门厂的阀,你也可以象他们索取,这也是一个基本技术参数! 021-63800325 021-63804815 我叫周峰13818816745 我是做销售的,以后有问题我们可以聊聊!

楼主:
我知道一个公式 扭矩等于系数乘口径的立方乘压差 我想阀门的扭矩主要的不在出厂时是多少,应该在现场它工作时需要多大的扭矩才能动作。 就是落实到具体上还有点模糊,望指点!

网友B:
你说的对,一般说来出厂时都有数据然后乘安全系数就好了! 但是公式我却不能苟同。举个例子。我口径是DN10,压力是500公斤的炭钢球阀,你自己算一下扭矩是多大? 我的MSN是ziyoujiuhao@sina.com

楼主:
你好,你给的500公斤力是公称压力吧,你应该给我阀前后压差,如果按你的计算大概要7000NM的转矩。

网友A:
呵呵!这个阀门用30NM的扭矩就能打开!

楼主:
你真的应该给我压差值,虽然口径很小,但压差决定所需扭矩,我按压差是500公斤算的。。。是我算错了,我看成100口径的了,那样的话10NM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 有一偏心旋转阀,公称压力10mpa,口径150mm,阀前压力6mpa,阀后4mpa,求所需执行器转矩?

楼主:
不行吧!压差很大的?依据?

网友A:
没有依据,只有实际使用经验! 留个联系方式吧!回头我给你寄份资料过去!

网友C:
作为阀门销售和技术人员选配合适的执行器,的确比较困难。实际上大家发现,同样的口径,同样的压力,同样的现场条件,即使是同一个生产厂家生产的阀门扭矩都不全相同。所以,要以实际的测得扭矩为准。我认为:在为阀门选配执行器时,首先要求生产厂家提供(以测试为准),加一定安全系数即可;如过不可能,就要参考大量的国内外阀门扭矩,然后根据该阀门的生产厂家的加工工艺水平和阀门结构形式凭经验选配,不过这样做太保守,而且要求操作的相关人员有经验。 有何意见建议,请kunzhao@126.com交流。谢谢。欢迎来信讨论。

楼主:
我知道每个阀门厂的样本都有一些数据可查,如不同的口径配不同的执行器并提供了配这一执行器时相应的允许压差。但因厂家太多,又因相同口径而不同压差时所需扭矩又不同,让厂家提供有时困难,现场阀前后压差又时常变化,我也是销售人员,经常面对选型,可不能总凭经验,总问别人,所以我想自己总要有一套准确可行的方法。选型涉及安全运行,价格,是很重要的!很高兴和大家交流!请多指教!

网友D(2005-11-25):
大家不要遗忘这样的帖,很实用呀
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D:
高手进来说说呀

网友E:
我认为球阀和蝶阀需要的扭矩是不同的,蝶阀需要的扭矩更大一些。扭矩是使物体发生转动的力,大小等于施加于物体的力与此力到物体转动中心的距离的乘积,单位是牛顿·米

网友F:
这么多高手呀,呵呵
每家旋转阀门厂应该都能提供阀门的扭距的,如果你得不到阀门的扭距,那就得看你用得是什么阀门,哪里生产的

一般欧美和台湾的蝶阀、球阀扭距比较接近,我们试过很多,几乎是天天都在试。因为我们就是卖气动执行器的,国内的阀门扭距偏大,而且和进口执行器不配套,很麻烦。

球阀的扭距和管道压力没有太大关系,蝶阀就不一样了 忘了做广告了,我们西班牙的网址是www.prisma.es

网友D:
欢迎专家来谈论

网友G:
prisma: 先前已多次劝过大家:技术版块,谢绝广告;若不删掉,后果难料。
广告请发‘供求’版块。

网友D:
呵呵,周公厉害.抗日的帖子可以吗

网友H:
周公,好像人家没有做广告,只是说了说网址呀!!
   对于双作用执行器,查找双作用执行器扭力表,根据需要的扭矩值,再增加 10% 的安全值,然后根据气源工作压力、查找扭矩表,则得准确的 型号
   弹簧复位执行器
选用弹簧复位执行器请按以下步骤:
1 .增加大约所需扭矩的 20% 。
2 .查找弹簧复位扭矩表,在标有弹簧扭矩的竖直栏内得到最小扭矩值。
3 .沿着同一行向右移,根据气源压力,直到发现一个刚好比所需扭矩大一些的扭矩值。
4 .弹簧复位扭力表表明 型号和克服弹簧所需的扭矩。

网友I(2006-04-02):
下面引用由鱼螺在 2005-11-30 22:11:00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球阀和蝶阀需要的扭矩是不同的,蝶阀需要的扭矩更大一些。扭矩是使物体发生转动的力,大小等于施加于…
--------------------------------------------------------------------------------------------
我非常同意上面的说法,问题是这个作用点这么确定呢?跪求帮助啊!

网友I:
下面引用由鱼螺在 2005-11-30 22:11:00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球阀和蝶阀需要的扭矩是不同的,蝶阀需要的扭矩更大一些。扭矩是使物体发生转动的力,大小等于施加于…
--------------------------------------------------------------------------------------------
您的说法非常准确,问题是要怎么找到这个作用点啊?跪求方法。

网友J:
用一个力矩扳手去扳就可以测出是好大的力矩了啊

网友K(2008-07-19):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网友L: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

网友M(2009-09-06):
当今电站阀门电动执行器选配分析
字体大小:大 - 中 - 小 excuse0 发表于 07-01-24 11:57 阅读(963) 评论(3)
阀门电动执行器作为电动阀门的动力装置,直接影响着电动阀门的使用性能。作为电站自动控制的终端环节之一,电动阀门在电站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阀门电动执行器的选择好坏将直接影响整个电厂的可靠性、安全性、经济性,甚至事关机组能否正常运行。电动执行器按其操作方式,分为迥转、直行程和角行程3种。以下就电站阀门电动执行器的选型谈一谈笔者的看法。根据所选阀门的使用的工况条件确定电动执行器是调节型的还是开关型的。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电动调节阀采用的执行器多为调节型的;电动闸阀、截止阀等采用的执行器多为开关型的。但是阀门的类型并不是电动执行器选型的唯一决定因素,当我们在为一个电动阀门选择使用调节型还是开关型电动执行器时,该阀门在单位时间的使用频率决定了应该选择哪种电动执行器。例如,对采用远方手动操作控制的调节阀来说法,亦可以采用开关型的电动执行器。过去,电动执行器被严格地分为开关型电动装置和调节型的电动执行机构,因此我国至今仍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对该类产品有着严格的定义和要求。但随着大量引进型、进口电动执行器进入市场以来,以及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动执行器不断的向标准化,模块化、智能化转变,目前市场上的电动执行器主要有开关型电动执行器和调节型电动执行器。开关型电动执行器是过去常用的产品,如常州电站辅机厂的ZB系列、扬州电力修造厂的DZW 系列,均采用15 min短时工作制,每h允许启动频率通常为‘100次,主要适用于要求不高,动作不频繁的两位制阀门上,由于它具有功率大、成本低、可靠性较好的优势,至今仍在电厂大量使用。近几年来,部分厂家也在老产品的基础上,相继延伸开发出一体化的电动装置,并根据需要能提供4~2O mA反馈电流信号,如常州电站辅机厂的ZB一体化系列等。尽管相对于老产品其价格有所提高,但为电厂提供了更多类型调节阀电动执行器。由于过去调节阀仅起调节作用,其前常设有截止阀,所以通常对调节阀的泄漏等级要求并不高,故为减少阀门动作需要的力矩采用平衡式结构,限于当时电动执行器的设计制造水平,因此调节型电动执行器通常为小功率的电动执行器。如自动化仪表十一厂的DKZ系列等。但随着对调节阀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电站设计向大容量、高参数发展,原有的电动执行器功率已经不能满足要求,调节型电动执行器也逐渐开始采用大功率产品。主要品种为进口或采用引进技术设计制造,如扬州电力修造厂引进德国西门子SIPOS3技术生产的2SA35系列调节型电动执行器,上海自动化仪表十一厂引进英国ROTORK公司技术生产的M 系列调节型电动执行器,以及德国SIPOS公司(原属西门子公司)生产的SIPO$55系列,英国ROTORK公司的IQM 系列调节型电动执行器等。这些产品通常采用$4/$5工作制式,能满足电动执行器每h动作1 200次的要求。具有自动化程度高、可靠性好、速度快、功能多、控制精度高等优点,是目前电厂调节型电动执行器的主导产品。与上述调节型电动执行器相对应,各进口或采用引进技术生产的厂家同时拥有它们的对应的开关型电动执行器,如扬州电力修造厂的2SA30系列,上海自动化仪表的A系列,以及德国SIPOS公司的SIPOS50系列,英国RoToRK公司的IQ系列开关型电动执行器等。这些产品也采用15 rain短时工作制,但能满足电动执行器每h启动600次的要求。它们也同时拥有自动化程度较高、可靠性好、功能多、控制精度较高等优点,但成本可大幅下降,同时也是目前电厂开关型电动执行器的主导产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很多进口电动执行器的代理商采用在开关型电动执行器上添加控制单元,使之由原来的开环控制转换为闭环控制,在控制部分上达到与调节型电动执行器完全一致,并作为调节型电动执行器销售。我们对进口开关型电动执行器与调节型电动执行器作了个比较:(1)电机功率相同情况下调节型电动执行器输出力矩小于开关型电动执行器。(2)加工精度及定位精度调节型电动执行器大于开关型电动执行器。(3)连续工作时间调节型电动执行器大于开关型电动执行器。鉴于上述原因,以及国外厂家在价格定位上的不同,开关型电动执行器的价格要远小于调节型,采用这种经过改进的开关型电动执行器作为调节型电动执行器使用,能大幅度降低成本。如德国sI—POS公司的SIPO$50系列,英国ROTORK公司的IQ系列等都可以选用调节型控制部分。由于我国目前自动控制程度相对较低,在很多不需频繁操作参与调节,且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下,使用开关型电动执行器也无妨。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对调节阀使用情况不熟悉,或者该调节阀需要长时间频繁参与调节或者要求调节精度较高,建议还是使用正规调节型产品为好。在决定了执行机构工作方式后,我们需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必要的控制单元。对于开关型电动执行器来说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点:(1)是否为一体化,即电动执行器不需要经过控制柜内的交流换向接触器就能直接采用控制信号驱动,是电动执行器的发展方向。(2)是否需要4~20 mA反馈信号,即能够输出阀门实际位置的信号。(3)需要那些开关量输出信号,如阀门开关到位、故障信号等,以及这些信号为常开还是常闭接点。(4)是否为智能化,目前还没有严格的界定,通常认为应带有液晶屏,采用CPU控制芯片,具有人机对话的软件界面。(5)对接收开关量控制信号的要求(6)执行器的死区范围(7)执行器需要的动力电源要求对调节型电动执行来说,除了需要考虑以上几点外,还应考虑是否需要4~2O mA阀位给定信号,也就是阀门需要运行到的位置信号。一般来说调节型电动执行器均带有此项功能,只有少数要求采用开关量调节的电动执行器可以不需要提供此功能。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选择执行机构需要输出的操作力,通常直行程电动执行器输出推力即阀门需要的推力,角行程电动执行器输)出转矩即阀门需要的力矩(底座曲柄型连接除外,目前已不大使用,在此不详述),而多迥转电动执行器需要将执行器输出的转矩转换成阀门需要的推力,一般采用梯形螺纹,计算公式如下;2M1000d×tan(口+D) T— — 输出推力(N) M— — 输出力矩(N·m) — — 梯形螺纹中径(ram) a — — 梯形螺纹压力角a—ATAN(s/Ⅱ ) ID—— 梯形螺纹摩擦角ID—ATAN(-厂) s—— 梯形螺纹螺距(mm) . 卜梯形螺纹摩擦系数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考虑梯形螺纹摩擦系数.厂,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是静摩擦系数,也可能是动摩擦系数。因此我们在计算阀门需要的最大推力时必须根据阀门结构和运行的具体情况考虑此时梯形螺纹摩擦系数取值,考虑阀门冷热态实际情况应留有一定的余量,避免出现执行器输出转矩不够的情况。全程动作时间也是执行器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常规转速,应尽量选择常规转速产品,它的大致计算方法如下:直行程全程动作时间(s)一行程(mm)÷执行器速度(mm/s)多转式全程动作时间(s)===行程(mm)×60÷螺距(ram)÷执行器转速(r/min)角行程全程动作时间(s)一行程(。)÷ 执行器速度(。/s)我们还必须考虑阀门与执行器接口的问题,由于过去我国的电动执行器有自己的标准接口,与国际标准不同,造成了目前市场上电动执行器接口的混杂,常用的有GB2920接口、GB12222接口、ISO5210接口、DIN3210接口等,尤其要注意的是目前很少有生产厂家能提供接口齐全的产品,加装过渡法兰是常用的解决办法,但在操作上应慎重,否则将导致阀门与执行器无法连接。因此若无特殊需要,新设计阀门可优先采用ISO5210接口,该接口有通用性较强。除此之外,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执行器是否采用防爆型、户外型、防护等级是多少、电机的绝缘等级等安全要求,在此恕不细述。随着我国电站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电站阀门和执行器会运用更多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本文是笔者在电站阀门电动执行器选型上的一些经验体会,以供对电动执行器选配时参考,并作为以后设计和选用新型电站阀门的一个前瞻性探讨
发表评论文章评论 (3)

网友N:
看了这么多,还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一台阀门的扭矩是如何算的。如有公式请公布出来,让大家也共享/

网友O:
说白了就没有固定的公式。我们是生产气液联动执行机构的厂家经常选型碰到各个阀门厂的扭矩都不一样,但没关系执行机构的选择都要加一定安全系数的。只要把扭矩最大和最小厂家的值清楚,别的可以暂估计。qq:309875387

网友P(2009-10-26):
我正在选一台15Nm的电动执行器,不知如何选?

网友Q(2010-05-12):
随着自动化的不断推进,电动执行器成了实现自动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器件。目前市场上分为几大流派的执行器,第一,是早期的仿日本光荣的,德国PS的;第二,是以天二通的手动半自动的DKJ;第三,州电站辅机的机型SIPOS第一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