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
显示控制仪表

楼主(2004-05-09):
要做点东西,中间需要检测电流,想选用电流传感器, 选型要求大概如下 INPUT:DC<5A, OUTPUT:DC 0~10V POWER:5 or 12V 因为是测量,所以需要考虑精度,不知市场上的电流传感器的精度都有多高,请明白人给指点一下,谢谢! 另外,如果自己在电路中串小电阻测量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还有几个问题: 1、 查了相关资料,好像大部分都是+12、-12供电,有没有单12供电或是无源的? 2、 精度<0.2%

网友A:
我这有两种型号参考一下: 型号 工作电源 输出 精度 备注 CSM025A +12、-12V 25MA <0.2% 可以加一个取样* 电阻得到输出电压 CS005G +12V 2.5+1V 〈0.5% 零点2.5V 具体资料可以查阅WWW.CHIEFUL.cn或致电 025-52773345 南京茶花港联传感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B:
to:logtan 河源雅达电子有限公司(深圳雅爱达电子有限公司) 卢先生 13302480038,0755-83867682 www.hyyada.com 你可对以下产品型号参考一下: 型号:YDD-DI INPUT:DC0~5A OUTPUT:DC0~10V POWER:DC12V、DC24V、DC110、DC220V、AC110V、AC220V 精度:<0.2% 售后服务:三年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