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陆590中如何设置输出为功率啊?

楼主(2004-05-09):
我是第一次用直流调速器的,想通过欧陆的模拟量输出A7或者A8测量它的功率,但是手册上说的好像输出是速度来的,不知如何设置才可以。 请各位指点。 另外,还请各位介绍一下用模拟量输入控制电机的转速时应该注意些什么,毕竟俺是第一次用,请多多指教。 多谢了。

网友A:
哈哈 模拟量也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