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
显示控制仪表

楼主(2004-05-09):
新手上路,问的弱了还请大家原谅 1、电流传感是不是主要是用于大电流测量的? 2、电流传感器该怎么安装?是不是大电流和小电流的安装方法有所不同? 3、选定了一个型号了,是不是输出V与输入A的比列也就固定了不能变动了? 4、与在电路中串电阻测电压间接测电流,电流传感器的优点? 谢谢,请多指点

网友A:
答: 1。电流传感器一般可以测量1-10000安培的电流,常用于测25-2000安培 2、有两种方式:PCB(小电流);螺丝固定在铜排上(50A以上) 3、一般不需要变动,如果必要也可以调节电位器或者要求定做 4、A隔离前后级,防干扰 B在测大电流时体积小,成本低 C线性好,功耗低

网友B(2008-07-29):
http://www.188sx.com/main.asp
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60元起 变送器模块DH4-20型8元
无源交流电流变送器50元起
霍尔电流传感器50元起 变送器模块DH4-20型套件10元
霍尔电压传感器60元起 无源交流电流隔离传感器20元起
直流电流变送器60元起 互感器传感器变送器外壳电议
直流电压变送器60元起 微型电流互感器10元
交流电流开关量传感器60元起 微型电压互感器10元
变送器原理设计与图解制作 霍尔电流传感器设计与应用

网友C:
霍尔电流传感器,根据穿心的线匝数,测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