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出现GFF跳闸。

楼主(2004-05-10):
我单位搅拌用的台达变频器,最近多台不定时在电机高速(50HZ左右)时出现GFF保护跳闸,查说明书为接地保护动作,检查电机及电缆均无问题,更换变频器后故障消失,换下的变频器用其它电机试验也是好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的感觉是变频器里面的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B:
输出接磁环试

网友C:
换电流传感器试试!

网友D(2013-04-09):
我的变频器也是,太烦了.什么都好的就是经常跳

网友E:
GFF为对地短路,应该是变频有问题了

网友F:
霍尔问题。。。台达致命缺点

网友G:
   霍尔问题。。。台达致命缺点   或其+ —15V供电滤波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