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购买伺服电机必须要买一套吗?

楼主(2004-05-10):
请问各位高手,买伺服电机一定要再买放大器、控制卡和减速机构吗?我会单片机控制,是不是可以做放大器或者控制卡呢?

网友A:
控制肯定可以做,放大器应该也可以,不过估计不太值(除非你批量生产)

网友B:
那里能找到国产的低价位的成熟的伺服电机及放大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成熟的伺服电机是国产的。欢迎来电咨询:0755-26722751 。或可浏览此网站:www.adtechcn.com

网友D:
楼上的,你好!我们公司是专业伺服驱动器制造商,能和任何种类的伺服电机匹配,(不过要去除单相交流异步电机),如有兴趣可来电查询:0773-5824749 唐生 www.stars.com.cn

网友E:
Yes,买低速伺服电机采用直拖可以不用减速。控制卡也可不用买如果你的应用场合只要求跟随速度或位置。用一块滤波电路板滤波(运放实现PID或者超前滞后校正),功放可采用PWM控制器加功率放大元件如MOS管(PWM控制)或大功率晶体管(线性放大)。数字滤波(PID或超前滞后校正)虽然可以用单片机实现,但受字长的限制,对于高动态要求的系统则比较难于实现(浮点计算比较慢,因为滤波浮点精度经常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十进制第七、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