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新手求助:小功率情况下电机选择

楼主(2004-05-10):
实验室用的(直、交流均可),100w一下的电机即可,请问高手,直流、交流,同步、异步的选择,请从价格、精度、可控性方面说说。

网友A:
从成本来说,当然是直流的便宜了,精度还可以。以前用过三洋的,还不错。用交流的话,松下、安川的都可以。其它的牌子我不太熟悉。

网友B:
用交流的话,松下不错!不过现在缺货。富士也不错,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