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HITECH人机界面能否上载

楼主(2004-05-10):
我厂有一系统,由于PLC被加密。想要从做,其中有一HITECH的界面,为快,不知能否上载。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加密的话是可以上载的!

网友B:
多少点PLC,自己重新编就好啦!

网友C:
可以上载!如果应用文档加密的话,上载后需密码才可以打开并编辑画面,否则打开应用文档。

网友D:
没有加密可上载,不过是已编译的机器代码。不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