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用过c164ci的can模块,小弟有几个问题

楼主(2004-05-10):
谢谢阅读。 问题是这样: 我使用tasking的原常软件字函数进行总线操作。总线上只有一个节点。82c250的斜率电阻端接47k到地。canh和canl引出来以后,在两根导线间用2个120欧的电阻并联连接。 第一个问题,这样接法,如果使发送消息体和接受消息体的id相同,能实现自发自收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不能,总线应该在发送一段时间后达到出错极限,然后关闭总线对吗?可我现在没有出现总线关闭的情况,用示波器观察,TxD端一直有波形输出。 恳请各位仁兄帮忙,谢过先了。

网友A:
需要芯片支持自收自发功能,接收与验收滤波器组设置相关。

网友B:
谢谢清风笑指导,我正在考证芯片是否支持,如果发送消息体和接受消息体的id设置成一样的,或者把接受消息体的滤波寄存器设为全1(11位id),不是就可以收到了?

网友C:
让你打电话问我师弟,你问了吗?

网友B:
打电话?您没有给我电话号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