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rver 疑问??

楼主(2004-05-10):
我想做一个OPC Server,通过串口+数传电台获取终端设备数据(我们自己开发的,支持Modbus协议),我们的每个终端在每次采集的数据有1000个int型数据(几个变量在一个周期中的数据),这些数据有相关性,如果通过OPCItem去读取,每次读取一个Tag,这样读取1000个是不是要通过串口+电台传输1000次,效率是不是太低了,我们原来没有用OPC Server 的时候是块读取终端设备数据,这样速度才勉强维持用户的要求,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探讨探讨?

网友A:
可有INT数组方式来作,传送的长度可由自已控制。 如获至宝 1000个int 分 10次传输.

楼主:
但是我哦觉得标准OPCItem是跟每个设备的一个地址数据相关,客户端只能调用同步读或异步读取它,Group对象没有块读取的接口吧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找到了一个文档,OPCGroup提供的同步和异步读取的方法中可以一次添加多个OPCItem的,

网友B:
是否可以先不断的 以 原来的方式 读在 内存中, opc client 读时 ,直接把内存中的数据给出去。

网友C:
我同意 dcesh 的建议,关键问题是要减少过量的不必要的设备访问,这才是瓶颈。 严格地讲,客户程序是可以显式指定从设备读的,这时只返回内存cache中的数据似乎不大合适。所以还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客户程序,最好是订阅方式。

网友D:
多谢指点,我争取再好好看看OPC文档,大家有相关的文档吗?我的邮箱地址:zhouxm_0521@163.com

网友E(2004-11-17):
opc alarm and event和opc history data access 服务器设计,这两个题目我要选择一个作为我的硕士毕业设计,我选择哪一个好?哪一个实际应用更多?哪一个好做? 各位帮俺出出主意。谢谢了。 yan_venus@sohu.com

网友F:
to 泥人:我现在做网络实验室的opc history data access 服务器设计,可以交流,加我的QQ:8922188

网友G:
可以把整个数组作为一个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