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手请看!

楼主(2004-05-10):
如何编写FX2N PLC与变频器结合控制压力的程序?请高手指点. 有没有高手有源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A:
likealan 你有没有用AD/DA,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系统,有问题请联系13382857653。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我在做一个小系统,要用到AD/DA,但刚学PLC不会用,请指点.

网友B:
下面的网站有你需要的资料: http://wmxun58.meibu.com

网友C:
PLC资料软件库,请工控朋友进入下面网页        http://www.abchood.com/cn/pt_Buildpage.asp?id=zgh314159     http://www.abchood.com/cn/pt_Buildpage.asp?id=zgh314159          意外惊喜          大量PLC编程资料,编程软件

网友D:
FX2N PLC与变频器结合控制压力应该不用DA呀,用AD模块将压力信号取过来,用232/485通讯控制变频器。

网友E:
各位大虾: 请教三菱的plc怎么和它的变频器通讯。我现在通过Fx2N-485-BD通讯板把plc和10台变频器用485口连接起来,怎么编程?主要是选中变频器,同时变频器把故障反馈给plc 谢谢给我指教和事例!

网友F: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G:
靠,我知道。不就485通讯么?还用得着D/A模块?老土。只要根据你的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啥变频器都能通过485进行通讯。三菱、丹佛斯等本人都编过,又需要跟我联系,一切免费。

网友H:
简单的恒压可把压力信号直接进变频器,现在的变频器大多有PID功能。复杂一些的要用个A/D模块,输出可用485与变频器通讯而不用D/A,节约硬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