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中频率怎么不降下来?初学 请赐教

楼主(2004-05-10):
我刚接触做恒压供水 用的是华为EV2000(7.5KW)通用变频器 是带单台泵 开机后频率 持续上升到50HZ(我的设定压力为0.5MPa) 并没有稳定在一个频率 而且我将管道的出口都关闭的时候 也没出现频率下降到接近0HZ的情形 是那里不对 很迷惑 小弟刚学着急 请指点

网友A:
什么变频器?有检测吗?反馈有吗?

网友B:
请问:是否采用闭环控制?

楼主:
是艾莫生的EV2000,有检测,是用的0~2.5MPa,输出为4~20mA的压力 变送器 反馈从它的F8.02可查看 没有反馈 但压力变送器 我上测试台测过了 绝对是好的 变频器的参数我也根据其说明书调整过了 是采用闭环控制的 着急 还请各路大虾指教 谢谢

网友C:
可以加一压力表,把压力变送器的检测输出信号送给压力表,压力表内部PID运算后输出4-20MA信号给变频器,效果不错,而且直观,修改方便,表一个也才500元左右。

网友B:
反馈信号是否是有源信号?极性接法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压力变送器、电源、变频器的三者的接法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请问那位用过EV2000的变频器 我现在想明白 压力变送器(两线)的接线是外供DC 24V 由CCI和GND输入4~20mA 还是 变送器的+接P24 -接CCI 来输入4~20mA的信号 我的说明书上是后面的接法 我开始不怀疑 可后来 看到网上提到的第一种接法 再根据实际使用的现象我 感觉是第二种对的 我暂时不能试 特地先问问大家 请大虾赐教 谢谢

网友D:
按说明书上的接法。 首先测量p24与gnd之间是否有24V,将gnd与com短接。 将cci的主控板跳线插至I侧,正确设置参数。 如闭环反馈无信号则检查变送器及信号线。

楼主:
谢谢 我现在采用了 第一种接法 有效果了 行了 剩下的进行 PI调节的调整就好了 竹兄:将gnd与com短接? 我开始也想试试 可是 我测量了 在GND和COM之间有3V的电压 我就没敢短接 不知怎样理解 还请赐教

网友D:
没关系,COM是数字地与P24构成24V电源,GND是模拟地与VRF构成10V电源,变频器接收电流信号是用CCI与GND,所以COM与GND应该短接,否则构不成闭环回路。如果第一种接法就不用短接了。

楼主:
哦 谢谢 竹兄 现在按两种接法都可以了 我现在在进行 参数细节上的调整了 还免不了有问题 在此先谢过上面的兄弟了 尤其是竹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