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

楼主(2004-05-10):
我是一个PLC新手,在前不久的PLC设备调试中,遇到了下列一个问题,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就是在一个24工位的圆周运动中,本来在17工位如果有加工物体就有相应的喷粉动作,如若没有就不能有喷粉动作,但由于17工位的温度影响,不能在此装检测开关,要将栓测开关提到7号工位来检测控制17号工位是否应该喷粉, 请教各位!

网友A:
简单,做一个移位指令,把检测开关在7号位的信号推迟到17号位时在作用即可, SFTL X? M100 K12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