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关于变压器分接头在组态软件中的处理原理

楼主(2004-05-10):
请问在组态软件中,变压器分接头的档位转换原理是怎么样的?是通过遥信信号吗?

网友A:
能说清楚一点吗?我对你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楼主:
现在好象都在实施电网无功电压优化控制,这里面就要涉及到对变压器分接头的档位转换和电容器的投切,我现在想知道如何在上位机中实现这个功能,电容器的投切是否用遥控命令来处理?分接头的档位转换是依据什么来进行的,有相关资料的请留个言.谢谢!

网友A:
电容器的投切我不是很懂,但是档位的转换好像可以通过模糊控制来完成,档位的转换要有通讯接口。目前我用了一种档位切换开关不是很好用。希望能和您交流一下。

网友B:
变压器分接头有以下几种情形来表示: 1.每个分接头对应一个遥信. 2.所有分接头用一个遥测量来表示 3.BCD码遥信. 如39档,000000 用6位遥信表示. 电容器投切:多是依据九区法来作。

楼主:
九区法我看过了,是以电压为Y轴,功率因素为X轴组成的一个坐标,它根据电压的范围跟功率因素的范围划分为九个不同的区域,根据采集到的电压和功率因素来控制变压器分接头的调档和电容器的投切. to 邓志群: 1、"所有分接头用一个遥测量来表示"是不是指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还是指输入电压? 2、变压器的每一个档位是不是都有一个Weight的概念?这个是不是指变压器的变比?

网友C(2004-08-17):
我有一 个小项目,希望把厂里的电气值班改成无人监控的..希望有朋友帮帮...pzhwbing50@msn.com

网友D:
能否把情况说清楚,我的email为java16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