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伺服电机选用

楼主(2004-05-10):
请问如果用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天线进行空中目标的捕获跟踪采用什么哪种电机精度更高一些,如果我要用工控机来实现实时控制,需要运动控制卡吗,如何控制,谢谢?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做的是不是"动中通",我公司是专业生产交流、直流伺服驱动器,现有动中通、天线跟踪、雷达天线伺服等多种控制方案,如有需要,请来电咨询和探讨,电话:0773-5856852 唐先生

网友B:
我在转台上用过星辰伺服的交流伺服产品,跟天线的伺服控制差不多吧?双十指标的20HZ跟踪带宽,挺好用的。你不妨试试!

网友C:
主要是看成本。你做跟踪应该是用控制卡+平台+转台+伺服吧??我正跟北京一个高校的老师合作,给军工做一个雷达跟踪项目,就是这么做的。与雷达所合作的时候,还用了低温减速机。不知道你是什么要求。

网友B:
HI,杰利! 交个朋友好吗?我也做过不少转台和雷达项目,咱们交流交流?我的电话0773-5855364,姓吕

楼主:
天线控制考虑采用控制卡+天线+伺服+转台(包含减速机),能否推荐一个运动控制卡实现方位/俯仰控制,谢谢

网友D:
梁工:您好 天线控制不复杂,但精度和可靠性要求最高, 我们有高精度控制卡PMAC(DSP型,纳米级的分辨率), 性能优秀的安川伺服; +蜗轮蜗杆转台(大扭矩、高承载,完全密封、永久润滑); 也可直接使用直驱转台(内部整合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圆光栅反馈,重复定位精度可达+/-4.2arc sec),有良好的抗震性(适于越野); 还有军品级减速机。 我们在高端雷达领域有大量的应用案例,详情请参阅公司网站www.emotiocon.com,也可致电010-82025588,我是崔庆华。 期待与您继续沟通!

网友E:
梁工: 我公司是上海德汉伦茨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是德国伦茨公司中国唯一代理,提供变频伺服控制器及减速电机产品和成套解决方案,我公司为南京十四所做的雷达天线控制系统效果良好,用的LENZE(德国伦茨) 伺服控制器+伺服减速电机,如有兴趣可与我们联系,一起探讨! 021-53086611

网友F(2004-06-30):
杰利: 你好! 我公司现在正在启动的一个项目就是天馈系统的驱动部分,同样也要用到减速机,留个电话号码好吗,想跟你交流交流,023-68796900-91,

网友C:
最近比较忙,所以忘了关注这个题目了。很高兴能和你们交朋友,我的邮箱你们已经知道了,电话是010-86008355,13911680161

网友G:
现在你要做的和我现在进行的项目类似,我现在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特别是Windows实时性难以解决,定时线程经常受系统的干扰如鼠标,键盘等干扰。将线程优先级设的很高,时间准了,但界面几乎不反应。所以是否选用Windows做操作系统要慎重考虑啊。不过我用的是win2000,从实验结果上看用win98系列的操作系统效果要好一些。用运动控制卡做随动,必须用开放性很强的卡才能做到。我把采样周期设为5ms,已经是比较低了,从采样来的数据用MATLAB分析,仍然有丢拍的情况下存在。在win98下10s内丢拍次数少于10次。而在2000下比较严重。我查了一下MSDN,微软的建议是使用第三方软件VenturCom的RTX(Real Time Extension,能实现硬件实时,且能绕过驱动程序操纵硬件)。不过听说这软件很贵的。执行跟踪时电机嗡嗡响,现在也没办法,已经肯定是实时性不够的原因。希望兄弟能给个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H(2006-05-21):
我想用VenturCom公司的实时内核,请问谁知道中国代理公司的地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