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拂斯变频器保护

楼主(2004-05-10):
丹拂斯3011两台及5000系列15KW一台,均出现保护检测故障.将检测部分连接线拔掉,变频器可以运行,插上连接线,变频器3011接触器不吸合;5000变频器液晶频率可上50HZ,但实际无电压输出.那位同行遇到过,如有好的解决方案,请赐教!

网友A:
第一种情况通常为检测故障,主电路接触器不会吸合.根据面板显示故障内容,看霍尔传感器电源及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第二种情况通常为控制卡工作正常;先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测量六只IGBT的触发电压幅度是否够大. 我公司为丹佛斯传动产品授权代理和指定技术服务中心,欢迎前来采购丹佛斯产品并进行技术交流!(0532)3811796

楼主:
显示故障14(接地),但又查不出有什么问题?取下检测板主电路接触器吸合可工作.

网友B:
参数恢复出厂值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