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 问:

楼主(2004-05-10):
为什么力控不用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 实时数据库与这个是否有关系? 是不是所有的通讯协议都支持? 对DCS如何定义?DCS如何分类?

网友A:
题目不清晰,你可以登陆www.sunwayland.com.cn了解

小魏!

网友:
因为嵌入式Windows CE非常不稳定!

网友A:
嵌入式Windows CE非常不稳定???,没有道理!

网友B(2004-08-25):
题目太大,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如果您有具体问题可以再交流

网友C:
听说力控的软逻辑做的很好,数据库做的也不错。可是为什么没有WinCE版本的呢?难道只能在PC上做逻辑控制啊?我可不敢用这种方案。

网友D:
题目太大了,不过对于控制来说,wince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WINNT的PC控制有它简单方便的一面,稳定性各家都是采用的实时内核,所以NT死机也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