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4-05-10):
大家好: 我是一个刚接触PLC的,近来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比如一个生产线,有两个工段A和B, 我欲将B段编成步进指令(及周期运行),而B段要编成普通的单动指令,若用一台PLC能否实现?感谢大家!

网友A:
PLC资料软件库,请工控朋友进入下面网页:        http://www.abchood.com/cn/pt_Buildpage.asp?id=zgh314159     http://www.abchood.com/cn/pt_Buildpage.asp?id=zgh314159          意外惊喜

网友B:
可以实现!

网友C:
怎样实现?请说说,我好急。谢谢。

网友D:
用三凌的SFC吧!到有关的网站上下载一些资料,试一下吧,不是太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