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知道在dos下编程使电脑与PLC用RS232串口通讯起来

楼主(2004-05-10):
帮帮 忙哦

网友A:
PLC资料软件库,请工控朋友进入下面网页:        http://www.abchood.com/cn/pt_Buildpage.asp?id=zgh314159     http://www.abchood.com/cn/pt_Buildpage.asp?id=zgh314159          意外惊喜

网友B:
楼上的广告也太多了吧! 看得眼晕!

网友C:
用TURBO C来编程可以实现的

网友B:
三菱的MEDOC软件就是专门在DOS下使用的软件! 将电脑与PLC连接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楼上的老兄,不懂别瞎回答。

网友D:
如果是三菱FX的PLC,用SC09电缆连接PC的COM口,另一端接PLC的485口,如果是F1的PLC,不仅要SC09还要一个转换模块,如果是西门子S5的PLC... 你的问题太打了,还是写清楚点吧。

网友E:
自己写个C语言程序不就的了.

网友F:
现在还用DOS系统吗?现在的电脑这么便宜,有那个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