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ForceControl:请问如何在PC上安装注册要使用的ActiveX控件

楼主(2004-05-10):
若要在ForceControl窗口中加入ActiveX控件,可按如下步骤加入控制对象(假设选择按钮作为控制对象): 1. 在PC上安装注册您要使用的ActiveX控件。 2. 激活菜单命令“编辑[E]/插入ActiveX”,出现“插入ActiveX控件”对话框: -----------------我是新手,我在看帮助的时候看到以上这些东西,请问第一条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A:
regsvr32 控件名称.ocx

楼主:
我记得vc6.0自己带了很多ActiveX控件,我如果想用这些控件到力控下的话, 必须要 C:\regsvr32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MSCAL.OCX 吗?但是这样做后返回一个错误的提示? 请指教

楼主:
我 c:\regsvr32 MSCAL.OCX 后有个提示 DLLRegisterServer in MSCAL.ocx succeeded ! 但是“编辑[E]/插入ActiveX”的菜单仍然灰色,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B:
请看力控的在线帮助,有些类型的控件力控是不支持的。

楼主:
请看力控的在线帮助,有些类型的控件力控是不支持的 --------- 我就是看ForceControl在线帮助的“3.9.1 加入ActiveX”是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办才来这里的啊??? 请高手指点,如何让“编辑[E]/插入ActiveX”的菜单不灰色? 谢谢

楼主:
我的是ForceControl Draw 2.0 就是《组态软件极其应用》(马国华)一书的附带的光盘上的东西

楼主:
原来是版本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