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三相异步电机采用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

楼主(2004-05-10):
(无正文)

网友A:
接地肯定是要的!

网友B:
毫无疑问是保护接地,不是保护接零。

网友C:
对比较常见的三相四线制(零线接地)供电系统本人以为是这样的:保护接地,设备故障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比较低,工作比较安全;接零保护,设备故障时,故障电流比较大,保护装置会快一些动作,不论如何零线重复接地都不要忘记. 您以为保护接地再接零怎么样? 现在有三地,(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合一的提法,本人也不很清楚,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D:
对于中心线不接地的供电系统,电动机采用接地保护. 对于中心线接地的系统:可以采用接地保护\接零保护\重复接地保护.但同一供电系统的所有电动机必须采用同样的接地.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建议。 我觉得对于TNC系统,电机应该接零。如果要接地,电机功率应该不大,否则可能起不到保护作用。机壳带电后,电压很高。人会有触电危险。 对于中心线不接地的供电系统,电动机采用接地保护。而我们常见的三相四线制(零线接地),应该是TNC系统,应该保护接零。 大家看看,对不对。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大家注意到没有,咱们的照明电路,是单相的。 但插头很多是三芯的。上面有一个要接地。不知是真接地还是接零了?如果是接零,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阻应该为零是不是?

网友C:
三芯插头上面的接地,是真接地,接零在进户时要重复接地,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阻应该不为零,但很小(线路有电阻).

网友D:
确实是大庆先生所说的情况.

楼主:
谢谢大庆先生和wuphs先生。 工程上,三相电机是否直接接零就可以了,(三相四线制)?这样很方便。 用数字万用表能测量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阻吗? 我怎么测的数据不稳定,在0-200之间波动。

网友C:
对比较常见的三相四线制(零线接地)供电系统三相电机直接接零不可以,必须接地. 用数字万用表不能测量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阻,有设备(特别是单相设备)工作时,大多数零线和地线之间都有少量电压. 一定要测,把系统停电再测.

网友D:
当然可以直接接零.还是那句话:同一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系统中的电动机都必须采用统一的接地(接零)保护. 如果万用表可以测量1欧母以下的电阻,应该可以测量出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阻.因为它们之间的电阻应该很小.

楼主:
谢谢诸位的解释。 非常感谢!

楼主:
再麻烦一件事: 控制柜是否应该接地,如果接地不方便是否可以接零或干脆不接。

网友E:
看的有点糊涂了! 请问:对三相四线制(零线接地)供电系统,接零保护、接地保护和重复接地保护具体接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E:
还有“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接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A:
都是一样!设备外壳接地最重要是防止触电!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宝贵!

网友C:
工作和安全工作接地是为了保证电气设备的正常的需要,在电气回路中某一点进行接地,如三相变压器星形接线的中性点的接地. 将电气设备正常工作时不带电的金属外壳或构架用导线同接地体可靠地连接起来,这种保护人身安全的接地措施,称为保护接地,接零和重复接地也属于这种情况. 防雷接地....... 根据接地的目的不同,按其不同的作用,常见的接地方式有: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雷接地.接零和重复接地等.现将各种接地的作用分述如下: 1. 保护接地 为了保证电气设备(包括变压器.电机和配电装置)在正常工作.维护和检修时,不因设备的绝缘损坏导致触电事故,这些电气设备不带电部分如外壳.金属构架和操作机构以及互感器的二次线圈等应接地. 2.保护接零 在电源电压低于1000伏.中性点接地的配电系统中,应采用保护接零,既把设备的金属外壳和电源的中性线相连接. 单相电器使用三脚插头和三眼插座时,正确的接线是将电器的外壳用导线接在粗脚上,通过插座与零线(或接地线)相连. 在中性点未接地系统中,不容许采用接零保护. 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为了保证线路保护装置可靠地动作,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不能单纯采用接地保护,最好(一定)还要采用接零保护.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与人的接触机会最多,生产.生活中都能碰到,要采用更为重要稳妥的保护安全措施. 还必须指出:在同一系统中,绝不能一部分用电设备采用接零保护,另一部分用电设备采用接地保护. 3.重复接地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配电系统中,除在中性点直接接地外,在中性线上的一处或多处再作接地,称为重复接地.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配电系统中,当系统发生断线时,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人与断线处后面的用电设备接触时的安全. 重复接地还可以改善架空线路的防雷性能. 4.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可以减轻一相接地时的危险,和减轻高压窜入低压的危险. 5.防雷接地...... 提示:本坛聊这个话有点跑题了?

网友C:
( 对不起,刚才开头弄错了) 工作接地是为了保证电气设备的正常的需要,在电气回路中某一点进行接地,如三相变压器星形接线的中性点的接地. 将电气设备正常工作时不带电的金属外壳或构架用导线同接地体可靠地连接起来,这种保护人身安全的接地措施,称为保护接地,接零和重复接地也属于这种情况. 防雷接地....... 根据接地的目的不同,按其不同的作用,常见的接地方式有: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雷接地.接零和重复接地等.现将各种接地的作用分述如下: 1. 保护接地 为了保证电气设备(包括变压器.电机和配电装置)在正常工作.维护和检修时,不因设备的绝缘损坏导致触电事故,这些电气设备不带电部分如外壳.金属构架和操作机构以及互感器的二次线圈等应接地. 2.保护接零 在电源电压低于1000伏.中性点接地的配电系统中,应采用保护接零,既把设备的金属外壳和电源的中性线相连接. 单相电器使用三脚插头和三眼插座时,正确的接线是将电器的外壳用导线接在粗脚上,通过插座与零线(或接地线)相连. 在中性点未接地系统中,不容许采用接零保护. 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为了保证线路保护装置可靠地动作,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不能单纯采用接地保护,最好(一定)还要采用接零保护.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与人的接触机会最多,生产.生活中都能碰到,要采用更为重要稳妥的保护安全措施. 还必须指出:在同一系统中,绝不能一部分用电设备采用接零保护,另一部分用电设备采用接地保护. 3.重复接地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配电系统中,除在中性点直接接地外,在中性线上的一处或多处再作接地,称为重复接地.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配电系统中,当系统发生断线时,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人与断线处后面的用电设备接触时的安全. 重复接地还可以改善架空线路的防雷性能. 4.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可以减轻一相接地时的危险,和减轻高压窜入低压的危险. 5.防雷接地...... 提示:本坛聊这个话有点跑题了!

网友F:
我通过变频器控制三项异步电动机,不知此电机要否接地,谢谢

楼主:
大庆先生的话很对。 我终于明白了。 非常感谢大家。 以前看秦曾煌编的《电工学》第四版,看的有点不明白。 今天翻了一下最新版。感觉这版讲的很清楚。 谁有不明白的,可以看看。 其实大庆先生已经讲的很明白了!!!

网友G:
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系统中,现在供电部门要求零线必须接地,并必须做重复接地,所以,可以直接将零线作为保护线。但大家在使用中要将系统看明白。有的单位施工不规范。检查的方法看一下电缆的接头和配电室的接地是否和零线连死就明白了。 如果是三相五线制供电,这是最好的供电保护方法。

网友C:
问老小伙:三相五线制供电,电动机外壳,不知要单独接地还是单独接零?或者你还有其它接法?

网友H:
既然是三相五线制,其系统中必有一根是保护零线,因此电动机外壳应采用接零保护,这也是我国规范的接地方法。同一个供电系统中不能即采用接零保护又采用接地保护,这样是不允许的。

网友I(2006-06-29):
石油化工仪表接地设计规范
SH3083—1997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1997—05—30发布    1998—01—01实施

1  总则
1.0.1  本规范适用于石油化工企业自动控制工程的仪表、PLC、DCS、计算机系统等的接地设计,装置的改造可参照执行。
    本规范不适用于操作控制室、DCS机房、计算机机房等的防静电接地设计。
1.0.2  接地系统按功能可分为保护接地、工作接地与仪表系统防雷接地。
1.0.3  执行本规范时,尚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2  保护接地
2.0.1  用电仪表、自控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由于绝缘破坏而有可能带危险电压时,均应作保护接地。
    它们包括:仪表盘、仪表柜、仪表箱、PLC及DCS机柜、操作站及辅助设备、供电盘、供电箱、接线盒、电缆槽、电缆托盘、穿线管、铠装电缆的铠装护层等。
2.0.2  24V或低于24V供电的现场仪表、变送器、就地开关等,若无特殊要求时,可不作保护接地。
2.0.3  安装在非爆炸危险场所的金属表盘上的按钮、信号灯、继电器等小型低压电器的金属外壳,当与已接地的金属表盘框架电气接触良好时,可不作保护接地。

3  工作接地
3.0.1  仪表、PLC、DCS、计算机系统等,应作工作接地。工作接地包括:信号回路接地、屏蔽接地、本质安全仪表系统接地。
3.0.2  当仪表、PLC、DCS、计算机系统等电子设备,需要建立统一的基准电位时,应进行信号回路接地。
3.0.3  当PLC、DCS、计算机系统与模拟仪表联用时,应对模拟系统与数字系统两者提供一个公共的信号回路接地点。
3.0.4  仪表系统中用以降低电磁干扰的部件(如电缆的屏蔽层、排扰线、仪表上的屏蔽接地端子等),应作屏蔽接地。除信号源本身接地者外,屏蔽接地应在控制室侧实施。
3.0.5  本质安全仪表系统中必须接地的本安关联设备,应根据仪表制造厂的要求可靠接地。
3.0.6  本质安全仪表系统的信号回路地和屏蔽地,可通过接地汇流与本质安全地连接在一起。

4  仪表系统防雷接地
4.0.1  位于多雷击区或强雷击区内的石油化工装置,当控制室内PLC、DCS、计算机系统仪表电缆引入处及现场仪表已设置了电涌保护器时,电涌保护器应进行仪表系统防雷接地。
4.0.2  在强雷击区室外架空敷设且不在金属电缆槽内或穿管的多芯电缆,其备用芯宜作防雷接地。

5  接地连接方式和接地电阻要求
5.0。1  仪表、PLC、DCS、计算机系统等电子设备的保护接地,应接至厂区电气系统接地网,接地电阻小于4Ω。
5.0.2  仪表、PLC、DCS、计算机系统等电子设备的工作接地(信号回路接地、屏蔽接地),可按以下两种方式进行:
5.0.2.1  当厂区电气系统接地网接地电阻值小于4Ω,且能满足仪表系统的要求而仪表制造厂又无特殊要求时,可直接接至厂区电气系统接地网;
5.0.2.2  当厂区电气系统接地网接地电阻值较大或仪表制造厂有特殊要求时,应独立设置仪表接地系统,接地电阻应小于4Ω(或按仪表制造厂要求确定)。
5.0.3  一般情况下,仪表回路和系统,应只有一个信号回路接地点。当使用变压器耦合型隔离器或光电耦合型隔离器时,在隔离器两侧也可分别设置信号回路接地点。
5.0.4  传送信号用导线的屏蔽层,应在仪表盘(柜)的接地端子或接地汇流排处接地,不应浮空或重复接地。
5.0.5  本质安全仪表系统的齐纳型安全栅接地系统,宜独立设置,接地电阻应小于1Ω。本质安全仪表系统的接地极宜保持独立,且与厂区电气系统接地网或其他仪表系统接地网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5.0m。
5.0.6  控制室侧的仪表系统防雷(电涌保护器)接地,如现有仪表系统的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Ω时,可与仪表的保护接地、工作接地共用接地极;否则应独立设置接地系统,使仪表系统防雷(电涌保护器)接地的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Ω。
5.0.7  现场变送器的防雷(电涌保护器)接地,可采用将仪表本体连接到已接地的金属电缆穿线管等方法实现。

6  接地体的设置
6.0.1  当电气系统接地网符合本规范的要求时,仪表系统不应单独设置接地体。
6.0.2  下列情况,应单独设置仪表系统接地体:
6.0.2.1  需要单独设置的本质安全仪表系统;
6.0.2.2  需要单独设置的DCS或计算机系统;
6.0.2.3  电气系统接地网接地电阻不能满足仪表系统接地要求时;
6.0.2.4  仪表系统对噪声敏感,抗干扰要求高时;
6.0.2.5  单独设置接地体较为经济、合理时。

7  接地连线及连接要求
7.0.1  仪表系统的接地连线,应采用多股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
7.0.2  仪表系统的接地连接,应根据不同要求分别接至下列设施:
7.0.2.1  单独设置的仪表系统接地体;
7.0.2.2  厂区电气系统接地网;
7.0.2.3  电气系统在不同装置或不同界区分设的接地分配器。
7.0.3  个别现场仪表、电缆接线盒等的保护接地连接,可就近接至已接地的金属构件或金属管道,但不得接至输送可燃性物质的金属管道。利用以上设施作接地连接时,应保证其接地的连续性可靠性,且应满足仪表系统接地电阻的要求。
7.0.4  接地连线的截面,可根据接地电阻值的要求及连接仪表的数量和接地连线的长度按表7.0.4选用。

表7.0.4  接地连线的截面(mm2)
用途 导线截面
接地支线 1~2.5
接地分干线 4~25
接地总干线 16~100

7.0.5  仪表盘、仪表柜、控制柜上需要接地的仪表,应连接到接地端子或接地汇流排。接地汇流排可采用25mm×6mm铜条制作,应设置绝缘支架支撑。
7.0.6  仪表盘、仪表柜、控制柜内的接地端子或接地汇流排,经各自的接地分干线连接至接地连接板,再由接地总干线与接地体连接。各汇流排、分干线应彼此绝缘。
7.0.7  接地连接板应采用铜板制作,且应采用绝缘支架固定。
7.0.8  接地支线的连接、接地分干线的连接、接地总干线与接地连接板之间的连接,应设置铜制接线片,并采用铜制紧固件固定。
7.0.9  各类接地连线中,严禁接入开关或熔断器。
7.0.10  仪表系统接地点的位置,应有明显的标志,接地连线应为绿色。

附录A  用词说明

    本规范条文中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在执行时按下述说明区别对待:
A,0.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A.0.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0.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上海金山石油化工设计院
    参编单位:上海高桥石油化工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沈加明

条文说明

1  总则
1.0.1  防静电接地设计是大型操作控制室、DCS机房、计算机机房设计中的一个必要内容。自控专业应根据控制室、机房的建筑设计以及控制室、机房中自控设备的要求,考虑防静电接地的必要性,然后向电气专业提出相应的条件。

2  保护接地
2.0.2  对于安全电压值的规定,各国并不完全相同。我国习惯采用36V和12V,国外有的规定为50V和25V,日本有的公司规定60V以下的用电仪表可以不作保护接地。本规范中规定24V或低于24V供电的现场仪表、变送器、就地开关等,若无特殊要求时可不作保护接地。

3  工作接地
3.0.4  在仪表系统中,传输各类信号时,为了减少噪声的干扰,大量使用屏蔽电缆。当信号源没有接地时,屏蔽电缆应在控制室侧接地;当信号源本身接地时,如接地热电偶、氧化还原电极、PH值电极等,屏蔽电缆应在现场信号源侧接地。
3.0.5  在本质安全仪表系统中需要本安接地的是本安关联设备,如分流二级管的负极、安全保护器的接地端子等,如需要独立设置本安仪表接地体时,其接地电阻值应符合仪表制造厂的要求。

4  仪表系统防雷接地
4.0.1  为了增强仪表控制系统的防雷效果,保护现场仪表、DCS及PLC的I/O卡件在遭受雷击时免遭损坏,可在现场变送器上和控制室现场电缆引入处加装浪涌保护器。浪涌保护器能将雷击时几十微秒内产生的感应电流、感应电压引入大地,以免损坏敏感的电子部件。

5  接地连接方式和接地电阻要求
5.0.2  PLC、DCS的良好接地是保证它们能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PLC主要用于开关量的检测控制,它的输入、输出模块大多具有光电隔离功能,因而接地要求相对比较低,用于模拟量检测控制的DCS系统,它的接地要求相对比较高。但各家DCS系统制造厂的具体要求也不一样,现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把几种主要的DCS系统的接地要求用表5表示。
5.0.3  当信号回路多点接地时,由于地电位的不同,会在信号传输中引起误差。但也有一些信号回路不接地的“浮动工作地”系统。
5.0.4  本质安全仪表系统的接地有的制造厂要求保持独立,以防止其它系统偶然发生的过高接地电压影响本安系统的地电位。

表5  某些DCS系统的接地要求
DCS系统牌号 制造厂 接地电阻 附    注
CENTUM 日本横河 <10Ω 独立设置接地体
TELEPERM 德国西门子 <5Ω 独立设置接地体与保护地分开
I/A 美国福克斯波罗 用于发电厂<1Ω用于其它厂<5Ω 可独立设置接地体也可与厂区地合用
RS3 美国罗斯蒙特 用于发电厂<1Ω用于其它厂<5Ω 可独立设置接地体也可与厂区地合用
TDC3000 美国霍尼伟尔 <5Ω 设三个独立的接地系统:(1)交流与避雷地(2)数据公路与主参考地(3)与之相连的非TDC 3000计算机参考地
PROVOK 美国费雪尔 1~3Ω 可与厂区地合用

6  接地体的设置
6.0.2  当仪表系统单独设置接地体时,可以参照图6—1来实施;也可如图6—2用接地网干线把多个接地体连接成网,以降低接地电阻值。图6—3表示了一个装置仪表系统接地的示意。

7  接地连线及连接要求
7.0.1  本条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规定仪表系统的接地连线应使用多股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不允许再使用裸导体或钢材,这对保证接地系统的质量,提高接地连接的连续性和可靠性有较大的好处。
7.0.2  本条中仪表系统的接地连线,除可引向单独设置的仪表系统接地体、厂区电气系统接地网以外,还可根据近期引进装置的经验,引向电气系统在不同装置或不同界区分设的接地分配器。这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向电气专业提出条件,由电气专业负责进行全面规划和设计。设置接地分配器后,施工方便,并能提高接地系统的可靠性。
7.0.4  仪表系统的接地电流通常较小,因此接地连线不需要进行载流量的计算,仅需考虑机械强度和电阻值。在本条中对接地支线、接地分干线、接地总干线的截面,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给出了一定的选用范围。

现今的接地,接零系统多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规定的标准。按IEC规定,低压 配电接地,接零系统分有IT、TT、TN三种基本形式:在TN形式中又分有TN—C、TN—S 和TN—C—S三种派生形式: 其形式划分的第1个字母反映电源中性点接地状态; T——表示电源中性点工作接地; I——表示电源中性点没有工作接地(或采用阻抗接地); 形式的第2个字母反映负载侧的接地状态; T——表示负载保护接地,但与系统接地相互独立; N——表示负载保护接零,与系统工作接地相连。 第3个字母C—表示零线(个性线)与保护零线共用一线; 第4个字母S—表示零线(中性线)与保护零线各自独立,各用各线。
    对于这5种形式,其特点和应用范围分述如下:
    ①TT系统:三相四线供电系统,属保护接地。如电源侧中性点接地,其接地电阻大, 则较为安全,此时属小接地电流系统。在接地短路时,其余两相对地电压变大,介于220 一380V之间,但设备正常运行时,其外壳没有接零保护的三相不平衡电流和电压,这是 IT系统的主要优点。为安全起见,IT系统常与漏电保护和断零保护相配合使用。
    ②IT系统:三相三线供电系统,属保护接地,电源侧个性点与地绝缘。或经大阻抗接 地。在单相碰壳接地时,接触电压易于控制在安全值内;在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的同时, 用电设备仍能正常工作。这种系统的漏电电流值不会很大,不能使保护装置及时动作,由 于这种系统没有断零保护,因而不能设置零线N,故无法取得220V电压用于照明,这是 其缺点,并且其一相碰地时,其他两相对地电压为380V,对人身更为危险。
    ③TN—C系统:三相四线供电系统,属保护接零。电源侧中性点接地,接地电阻很 小,是大电流接地系统。该系统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共用一根导线(PEN),简单经济,但 PEN线不能装熔断器,并且一旦断线将破坏系统稳定,构成对人体和设备的危险。这一 系统出现单相接地故障时,其故障电流较大,但不及相间短路电流大,因而以相同短路来 设计的线路保护装置一般不能及时切断故障线路。此外,这一系统的PEN线上除有中线 正常的三相不平衡电流外,还会有对人体有危险的高次谐波电流。因此,这一系统是一个 弊大于利的系统。
    ④TN—S系统:三相五线供电系统,属保护接零,中线N与零线PE分开。电源侧中 性点同样接地,也是大电流接地系统。系统的三相不平衡电流不经PE线,减轻了TN—C 系统的缺点,但中性点对地电位仍会通过PE线使设备外壳有电流和电压,未能彻底解决 TN—C系统的缺点。因此,这一系统常与漏电开关联用方能达到较好的保护效果。
    ⑤TN—C—S系统:是一种TN—C与TN—S系统的混合配电方式,同属保护接零。 PEN线分出独立的N线后,不能再使之与保护零线PE线合并或互换。在我国的物业管 理区自配变压器的独立电网中,一般都是采用此系统。
   IT系统在民用建筑和工业企业中也常用,特别是对接地要求较高的数据处理和电 子设备,应优先采用TT系统;IN—S系统在国外多用,特别是对于人体较多会直接接触 用电设备的场所应优先选用;IT系统主要用于易发生一相接地,绝缘不好的场所,如煤 矿,化工厂等;TN——C系统过去常用,但由于其固有的缺点,现已由TN—C—S系统取 代,不再推广使用。
近来,关于接地与抗干扰的讨论比较多,认为有一些网友的发言值得商榷。现对仪表接地系统进行一下归纳,总结。请大家指正、批评

网友I:
不好意思
 机器有问题!前两次发贴 以为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