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4-05-10):
我的设备采用三菱运动控制Q172定位,有机械零点,但是每一次同一个角度的定位却不在同一个位置,而采用三菱QD75却每次能回到同一个位置,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

网友A:
to:newman: 不应该,请问是如何定位的?用的是啥指令?

楼主:
一个圆鼓,每次回零都不在同一个位置,就采用SFC的ZERO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