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将采集到的数据以什么方式存储到文件中

楼主(2004-05-11):
小弟有一个问题请大侠指教。 在数据采集系统中,采集的数据以什么方式保存到文件中? 读取存储文件中的数据时,又是怎么来读取的? 小弟对此很迷惑,请大师渡弟子脱离于苦海。

网友A:
怎么进, 就怎么出. 例: integer 可以直接以 binary 写入 4 bytes, 同样以 binary 读回 4 bytes. 也可以先转成文字串写入, 同样以文字串读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