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簧偶WR T-01,分度号F

楼主(2004-05-11):
求助!压簧偶WR T-01,分度号F,温度—热电势多项式是什么?我有份温度-毫伏对照表,没有F分度号的关系,望指点!

网友A:
分度号是E,不是F。

网友B:
谢谢回复,出厂合格证上写的是F,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B:
再请教一下,E分度号的多项计算式的具体公式和参数,或相关资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查E的分度表,也可以给我留个传真号,我传一份给你。

网友B:
谢谢,我手上有E的分度表,但是没有它的多项计算式。因为我们想通过计算机来显示当前温度,如果查表的方式来实现系统花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我想直接通过多项计算式来计算出电势对应的温度值。我们系统测的温度是0~100度,不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会比较合适?

网友C:
可以用Pt100的陶瓷电阻或薄膜电阻,多项式要看你的输入变量大小才能确定,需要的可联系uuchzhga@public1.sz.js.cn

网友A:
可以用Pt100铂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