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变频器的使用范围

楼主(2004-05-11):
请教各位前辈,LG的变频器有谁知道? 质量怎么样啊?一般用在哪个领域比较的好啊?谢谢啦~~~~~*—*

网友A:
LG变频器我有销售。我的电话022-81142757;13803050556

网友B(2004-06-10):
你想用在哪个领域

楼主(2006-03-30):
我是南京的,电话是025-58824121,做LG三年了,LG大功率的INV使用范围还可以,一般用在水泵上,因为他的价格优势还可以,我指的是55KW以上的,而且一定是水泵的,其他的用在电梯上的最好就不要卖了,那东西危险,IS系列质量一般般,看应用场合,一般来说场合差的地方平均使用寿命是1年多一点,到第二年夏天故障几率更高。呵呵……因为自己也做LG,所以也就不好说什么太多啦~质量最不好的是IG5A是最不成熟的产品,不过LG的PLC质量还可以,至少我出过几百个,完全是使用后坏的还没有。如果有兴趣可以给我发E-MAIL或者电话给我~~~~

网友C:
比一般的国产的梢好一点,一般应用还可以,  PLC电源故障多, 特别是电源质量不是很好的场合

网友D(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