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助:MODICON PLC连接光纤环网

楼主(2004-05-11):
请问,如何用MODICON QUANTUN 的140系列连接光纤环网,组成DIO分布式系统。如有连接成功过的同志,请画出组态图,并标明光纤设备的型号

网友A:
现在在用三个QUANTUN140CPU11303的PLC组成的光纤环网,每个PLC作为一个程控站。每个plc连接一个499NES17100的工业交换机,该交换机是7端口的,两个光纤跳线口+5个RJ45口。还有两台上位机挂在这个环网上,用过MOXA的光电转换,但要加路由器,也用过D-LINK的交换机,都没问题。我们用的光纤设备就是普通的商业网络设备,光能通就行。愚见是光纤环网连接成功在于499NES17100工业交换机和PLC上的NOE77100以太网模块。具体的组态图暂时手边没有,但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