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为什么总是烧掉?

楼主(2004-05-11):
各位前辈,我用PLC通过固态控制电磁阀,但是电磁阀总是烧掉,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否是固态继电器的允许负载能力偏小?

网友A:
你使用的电磁阀是何种型号?大多数的电磁阀不可以长时间通电.

网友B:
看看环境温度,有的线圈上限只有50°C

网友C:
电磁阀线圈电压是否合适,如果长期通电,可以考虑改变气路,以避免长期通电。

网友D:
你的电磁阀是不是频繁启停!!!

网友E:
你的电磁阀是那种品牌?性价比是否最佳?

网友F:
电流是不是合适,检测没有问题时可能峰值过大,可在继电器线圈两端接10000pF的电容。加反向二极管!

网友G(2005-02-17):
阀芯卡住要烧阀。

网友H(2005-11-03):
 我最近用意大利的货,也容易坏

网友I:
电磁阀的阀心脱落很快就完蛋咯!

网友J:
第一,要考滤到负载的问题,是否有损坏,电流是否过大,电压是否升高?是否在特殊环境下作业,温度是否太高?很多方面啦

网友K:
能不能说一下电磁阀的参数与实际的参数.流体的种类.开启的频率等

网友L:
电磁阀线圈电压是否合适

网友M:
试试不用固态继电器,改用普通继电器.

网友N:
啥阀?能不能说一下电磁阀的参数与实际的参数.流体的种类.开启的频率等

网友O:
从设计角度考虑,尽可能避免电磁阀长期通电

网友K:
应该是交流的.请问是不是?

网友P:
“电池”阀?能说说原理吗?哪里能提供啊?

网友Q:
供电电压是AC220V 时长期得电,线圈发热或烧坏是正常的.
除非你的阀是专门设计用于长期得电工作的阀.你可以在PLC中加保护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R:
交流电磁阀但供电是直流,烧线圈了。

网友S:
动作过多或质量问题

网友T(2005-12-22):
有可能是你选用的这种产品的线圈不适合长期带电,有问题可以一起来探讨。0531-81900169赵工。
sales@firstmark.com.cn

网友U:
一般情况电磁阀是不允许长期通电的,但质量好的话情况也要好点.我厂里也有这样的情况.进口的电磁阀质量要好点.国产的也是经常坏.我这里是通的220v交流的.也许用24v直流的应该好点把

网友V:
要看你是哪种电磁阀,如果是零压力的,可能你的管道压力过大,建议你用先导阀

网友W:
你的电磁阀如果是长期通电,也可以选用我们的:SKW

网友X(2006-01-22):
固态压降大,与电磁阀线圈产生共振,换用继电器试试

网友Y:
和固态继电器有关吗?

网友Z(2006-03-15):
如果只是烧坏一次,可能是油液太脏,阀芯卡滞,或者是电压不正确。

网友AA:
我用过smc,从不坏

网友AB:
具体问题不是很清楚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那么容易烧的
1.电磁阀不要长期通电,那样线圈会发热容易老化.
2.攻率要匹配不能超负荷

网友AC:
最近想买电磁阀,控制气路,具体介质是氮气或者是空气,只是控制管道中气体的通断,请各位推荐产品!my email:pipiyu1@163.com,有好的产品说明书麻烦给发到邮箱里面。谢了!另外如果计算机进行控制其开关,应怎样设计 ?控制信号是什么?

网友AC:
请问电磁阀是如何进行控制的,其计算机对其的控制信号是什么?我需要控制管路的通断,请推荐几款电磁阀,并说出如何才能进行计算机控制,多谢!

网友AD:
用24V直流电的较好

网友AE:
啥牌子的啊
交流还是直流的啊,机械部位的卡死

网友AF:
不管啥牌子通电时间长了都容易烧掉,最好改变控制方法。

网友AG:
我用过ASCO的,还可以,没有发现被烧掉

网友AH:
我用AIRTAC还可以了

网友AI:
不太清楚。
你试着改变一下控制方式

网友AJ(2006-04-18):
我们用的国产电磁阀,在设计上要考滤加电时间或安装方式,很少有电磁阀坏掉,一般为机械故障或外线断路较多,其他很正常,维护量很小啊

网友AK(2006-06-14):
产品质量差.

网友AL:
也有可能是人为因素

网友AM(2006-10-24):
还是质量问题,选用好的就可以解决

网友AN:
选用小功率电磁阀,有的条件必须电磁阀带电

网友AO:
选用小功率电磁阀,长期通电一般也不会烧的.

网友AP:
一定要用好的

网友AQ:
用中科精良的电磁阀长期接电不会烧毁,电话:010-62475265

网友:
to  123wer:
能给点资料了解下吗?

网友AR(2006-12-16):
质量问题,用ASCO试试

网友AS:
求购力士乐变量泵上的电液伺服阀VT-DFP-11/1-OV2/V-004
电话02223885385盛先生

网友AT:
别人问个技术问题,引来一堆做广告的,也不看别人什么时候发的帖子,2004年5月的发的问题,如果还没解决,厂子早就倒闭了。请各位手下留情,让此贴沉下去吧。

网友AU:
一般的电磁阀长时间通电也不会烧毁的,如果经常烧毁应该查检一下电磁阀的阀芯是否动作,因为电磁阀的阀芯如果没有动作,磁路没有闭合,所以电磁阀的电流会比正常工作时要大,因此会烧毁的,再一个就是频繁启动质量不好的也会烧毁。

网友(2007-05-07):
烧电磁阀会跟固态有关吗?

网友AV: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把介质压力调节到适当位置,线圈都没有问题。
我公司用了一批电磁阀控制氮气,12小时通电使用。到现在使用快两年了,一直没出现线圈烧坏的问题,用的是浙江永久科技的电磁阀。

网友AW:
有机会用下直流的试试

不会,学习!

网友:
环境温度很重要,我用的几个就是太热烧了

网友AX:
如果是用于联锁的电磁阀必须要长时间通电才行啊!我们用的小红帽就挺好啊!

网友AY:
烧电磁阀会跟固态有关吗?当然有关。质量差的固态不能180度导通,电磁阀不能得到全电压,同时谐波电流也大,增大发热量。

网友AY:
如电磁阀使用的是交流电源,当电源电压过低时也很容易烧电磁阀。

网友AZ:
工作的环境怎么样?如果是220V的建议更换成24V的.我们公司加硫机上用的220V去年一直烧的,后来改为24V的后烧坏的现象降低很多

网友BA:
温州贝尔的就是很好,我们厂就用,长期通电也没什么问题,你试着从机械上查

网友BB:
我们是深圳的气动元件零售店,自己也做精密自动化机械设备.国产进口牌子的气动元件都做,希望产品质量过硬的气动元件厂长期供货,欢迎来电联系!13760458779 林生

网友BA:
电网,加滤波,阀芯没到位,质量不行.

网友BC:
用脉冲电磁阀,不用长期通电就不会烧了

网友BD:
还是要解决电磁阀长期通电的问题

网友BE(2007-06-08):
有没有国产的质量好的。我是用在蒸汽控制上,我想用国货。谁能给我推荐几个牌子。
yuanquan12345@sina.com
谢谢。

网友AQ:
袁泉:我还是推荐“中科精良”的电磁阀,因为我用过,解决了我单位很大的难题,故此向你推荐。你的要求没有问题,长期通电仍保持常温,但是价格比较高,介于国产和进口之间。电话:010-62475265

网友BE:
谢谢楼上的,需要时会给你联系。

网友BF:
我们厂也是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BG:
第一 货不正
第二 管路太脏
第三 阀心或座有问题

网友BH:
一般电磁阀线圈不能长期通电,可以用脉冲电压控制.电磁阀还有常开和常闭型.

网友BI:
选型时要注意所选电磁阀的各项参数规格。还有就是使用环境散热条件要好,毕竟线圈通电时是要发热啊!

网友BI:
还有就是固态有个缺点就是有漏电流,导致电磁阀线圈长期有电流通过。

网友BJ:
如果是直流,加个续流二极管,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K(2008-01-12):
电磁阀现在的发热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目前已经有使用过程中不会发热的电磁阀,岳阳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现在的专利产品已经解决了交流电磁阀使用过程的发热情况,有兴趣的可以登陆www.hnkld.com了解情况!或13507303066

网友BK:
电磁阀使用时线圈都会发热,现在已经有解决办法了,可以加一个降温模块,到这个网站可以了解到www.hnkld.com

网友BK(2008-02-22):
 电磁阀安装控制简单,易于操作,因而广泛用于流体输送自动化控制系统,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需要,对电磁阀产品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电磁阀在工作时,线圈持续通电产生高温,特别是炼油、化工、陶瓷、制药、船舶、环保等行业使用的电磁阀,线圈长时间连续工作,电磁阀线圈始终工作在较高的温度下,如防爆电磁阀,工作时线圈温度达到130多度以上,线圈在高温下工作易老化、甚至烧损而引发故障。为了解决电磁阀工作中产生的高热问题,我公司研发出“客莱得”低热节能电磁阀和电磁节能控制模块。本产品具有节能、降温、降噪等特征,是目前唯一能稳定和低热工作的电磁阀。本产品属于国家专利产品,专利号:2007202008770,产品经省技术监督局检验合格。并受到专业人士及专家的好评。我公司经过两年多的现场试用无故障。低热节能电磁阀和电磁节能控制模块在任何工作环境下,可长时间连续工作,运行可靠,电磁阀工作时稳定在常温或略高于常温的温度下。可以说是当前自动化生产领域中不可缺少的配套阀类。使电磁阀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工业市场上,特别是具有特殊要求的电磁阀,或防爆电磁阀,不用再担心线圈发热而影响防爆质量。本产品适应所有管道流体输送控制,或长时间工作的电磁阀使用。“客莱得”低热节能电磁阀是目前市场唯一无温升的电磁阀。
工作原理:
   低热节能电磁阀,是把电磁节能控制模块串接在电磁阀的线圈电路上,在电源启动的瞬间,模块输出电压升至高于输入电压,当电磁阀线圈将动铁芯吸合后,会自动调节线圈的电流与电压,使电磁阀线圈中的电流与电压工作在最佳状态,维持动铁芯吸合工作状态,有效地减少电磁阀线圈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使电磁阀工作稳定在常温,或略高于常温,从而延长了电磁阀服役寿命,降低了电磁阀能耗,扩大了电磁阀使用领域。低热节能电磁阀除有优良的电磁阀使用性能外,还具有如下特征:
特点:
    1.电磁阀线圈无温升,如工作温度为常温或略高于常温;
    2.电磁阀耗电量极低,仅为原额定功率的20%;
    3.电磁阀无漏磁噪声,即使在170V交流电压启动时,也无漏磁噪声;
    4.电磁阀启动磁力大,是原启动能力的1.5-2倍;
    5.电磁阀运行稳定,电源电压波动在25%范围时电磁阀还能稳定吸合工作;
    6.电磁阀长寿命,电磁阀线圈无温升,永不烧损,低电压启动、无阀芯颤动的状态下工作,实际已延长了电磁阀的使用寿命;
    7.电磁阀长时间通电工作,无任何故障,性能稳定。注意事项:
   1.严禁电磁节能控制模块输出端直接短路,短路会造成模块烧损。
   2.外置式电磁节能控制模块严禁进出线反向接入,反向接入会造成模块烧损,无法使用。
   3.建议在额定功率范围内使用,超范围使用,会降低模块使用性能或导致工作不稳定,或烧损。安装使用:电磁阀模块内置式安装:只要将电磁节能控制模块,插接在电磁阀线圈与电源插件中间,并用螺栓紧固,无需任何调整。如下图所示:
电磁阀模块外置式安装:无电源插件接口的电磁阀,或具有特殊用途的电磁阀,使用外置式电磁节能控制模块时,只要将模块安装在控制箱内,或串接在电磁阀的线圈电路上即可,无需任何调整.

文章引用http://www.hnkld.com">www.hnkld.com

网友BL:
我也感觉直流的要比交流的耐用(相同环境),如果是阀芯卡住的话,交流的将很容易被烧掉。

网友BM:
我们使用赛伦牌的电磁阀,五年多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X:
选通电率100%

网友BN:
我厂用很多电磁阀,都长时间通电,控制300度的导热油。很少烧线圈,有些还是叫修电机的绕的。你应该多从电路找原因。不要怀疑线圈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BO:
阀芯卡住要烧阀、动作过于频繁

网友BO:
还有就是工作电压的问题

网友BP:
大部分电磁阀烧掉的原因是压缩空气质量差,要做到气源处理,不然,卡住了当然会线圈长时间供电,发热烧毁。

网友BQ:
环境温度是不是很高

网友BR:
是不是你的电磁阀线圈达不到你的电流要求才烧的,也许是电压不符合要求.

网友BS(2008-08-05):
强烈建议ASCO  我是ASCO上海办的 可以联系13816402624

网友BT(2008-10-16):
我觉得是不是电磁阀的供电电压问题啊,因为固态的导通后就几乎不会产生压降了。重点检查电压

网友BU:
电压不对或 交直流没分清楚

网友BV(2008-11-30):
1.电磁阀不要长期通电,那样线圈会发热容易老化.
2.攻率要匹配不能超负荷

网友BW: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固态继电器的允许负载能力偏小?

有这个可能啊

网友BR:
我看你是否工艺设计有问题,电开设计成电闭,那样就是会烧电磁阀线圈的。或是电磁阀线圈耐温不够呀

网友BX(2009-01-11):
我们一般都用24VDC的电磁阀,有时候要选择过压保护的,效果挺好,很少烧坏.

当然,如果阀芯有杂物也容易烧毁电磁阀; 此外,我认为这里的固态继电器也有可能负载能力偏小了.

网友BY:
DC24V的先送24v延时后电压减半。

网友BZ:
我公司的24小时使用.不停的跳动.没见烧过.一样是220V的.固态控制的

网友CA:
阀体烧可能电流大,要不就是你选型选小了!

网友CB:
 用爱德克的应该很少烧吧,我们长期用这个

网友CC:
        你用的固态接触器型号,品牌,电磁阀线圈控制是交流或是直流,电压多少说明清楚。

网友CD:
通过阀芯的物质是什么:液体还是气体,液体还好,如果是气体,建议你定一个检修计划。

网友CE:
能否说下电磁阀的工作原理和动作

网友CF:
一是电流太大,会烧,电压太高会烧,二是电流太小,长时间无法启动,也会烧,你是何种原因,自己查查就知道,还有就是先导电磁阀不能有水或是脏物,这样也会烧。

网友CG:
对,换换霍科德的,如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QQ:826724297

网友CH:
是不是一直通电,或者质量有问题

网友CI(2009-07-03):
建议使用低功率金属密封的电磁阀,有问题请联系我啊,13651609716

网友CI:
建议使用低功率,金属密封的电磁阀,如有需要请联系我啊,13651609716

网友CJ:
smc或ckd的试试

还有你说的应该是线圈烧了吧,若你每次只换线圈的话,不如换个整体

网友CF(2009-09-30):
你的电磁阀可能不能长时间带电,检查下你电磁阀的工作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CK:
电磁阀的性能和价格绝对是成正比的,建议你选择一个低功耗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