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指令的使用

楼主(2004-05-11):
用FXPID时,射定了所有的参数,用PID D10 D30 D50 D80,为什么D80没有数值呢

网友A:
你好,我还是个初学者,能告诉我fxpid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吗?比如在编程时是否要引用什么指令?拜托!!!很重要的! wuyong19802002@yahoo.cm.cn

楼主:
主要需要设定相关的参数,内容比较多,自己找资料看看

网友B:
要设定数值

网友C:
我设了所有的参数,D10,D30,D50也有数值就是D80没数值,请能指导,

网友C:
没运算当然没有数啦,还有参数设置不对就成M8067出错无法运算,

网友C:
请问楼上的我做完后在CPU中运行,M8067没错误那怎么才能运算呢

网友D(2008-03-28):
我是一个初学者,想请教一下三菱FX PID指令中参数中动作方向是什么意思?还有比例,积分,微分三个参数怎么设定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PID控制位移的闭环控制)谢谢了。我的邮箱是
huangxinglong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