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里怎么进行区间比较

楼主(2004-05-11):
我想比较数据区(d100--d150) 和数据区(d200--d250) 的大小只想的到两个区间相等不等的状态标志,是FX1N的,请教各给有没有什么指令可用的,我知道在松下的里面BCMP指令可以实现,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用ZCP指令

网友B:
ZCP指令只可以比较三个数据间的大小,并不能满足1860的要求。

网友C:
比較大小的指令有好幾個!不知你要什麼樣的形式輸出結果?

楼主:
楼上的老兄,请问可以区间比较的指令都那些啊,我只想的出他们区间相等的情况,来做为一种状态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