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那位大侠给我一个脉冲编码电路啊

楼主(2004-05-11):
我是菜鸟,现在要处理一个电机的脉冲编码反馈信号,需要一个抗干扰性好一点的处理脉冲反馈A,B,Z差分信号的电路,那位大侠搞过,给我发一个啊,谢了 hppygang@sohu.com

楼主:
不是很清楚,怎么4倍频,以及判相

网友A:
建议你到编码器生产厂商看一下资料,或参照http://www.hb321.com/FA-CODER.pdf。在17页有abcd也就是在一个周期内4倍频。判相什么意思?正反相吗?

网友B:
是呀 就是判断编码器在正传还是反转 一般方法是在b脉冲高电平时判断a脉冲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