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问,MCGS中的报表和曲线如何打印出来?

楼主(2004-05-11):
请问,MCGS中的报表和曲线如何打印出来?

网友A:
非常简单,直接与MCGS技术支持联系,或查阅相关帮助文档。

网友:
怎么看不见回复 我在一个窗口中,通过自由表格、条件曲线等建立一个表示检验结果的页面,想把它打印出来,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非常简单,直接与MCGS技术支持联系,或查阅相关帮助文档。 使用下面这个函数,用个按钮即可啊,嘿嘿。。。。。 !SetWindow(WndName,Op) 函数意义:按照名字操作用户窗口,如打开、关闭、打印。 返 回 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正常。<>0:调用不正常。 参 数:WndName, 用户窗口名, 字符型。Op: 操作用户窗口的方法,数值型。 Op=1:打开窗口并使其可见。 Op=2:打开窗口并使其不可见。 Op=3:关闭窗口。 Op=4:打印窗口。 Op=5:刷新窗口。 实 例:!SetWindow(工况图,1),打开用户窗口“工况图”,并使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