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关于PLC的流量和液位的控制

楼主(2004-05-11):
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正在搞毕业设计:基于PLC的流量和液位的控制,需要大家帮忙。寻求应该注意的有关问题。我将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dafeigh@sina.com

网友A:
你的具体控制方案和要求是什么?

网友B:
应加入变频控制,这样系统会稳定可靠。

网友C:
我们的题目一样啊,我用AE2000A型过程控制实验仪表控制台,你用的什么?多多联系啊.qq3639134

网友D:
我做的题目和你一样,有什么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啊! 我的邮箱::haifeng5834@sina.com

网友C:
还是qq联系吧。3639134

网友C:
还是用qq联系吧! 3639134

网友E:
你是哪个学晓得 可以选用适当的模块来解决

网友E(2006-11-14):
可以 用 多功能 控制 仪表

网友F:
这很简单,先做数学模型,选好PLC型号.编I/O点,确定几路I点和O点液位的控制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编控制程序,流量用模拟量.
硬件用泵,电机,变频器,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电磁阀,就OK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