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菜鸟的问题了,刚刚入门,谢谢解答

楼主(2004-05-11):
想用PCI9112的一块数据采集卡,来采集电压源的模拟信号(两路,一路电压,一路电流),并且发送一路模拟信号和一路数字信号。卡后有37个PIN,AI0到AI15,A.GND(9), A.GND(10), Vref(11), ExtRef2(12), +12V(13), A.GND(14), D.GND(15), Cout0(16), ExtTrg(17), N.C.(18), +5V(19), A.GND(28), A.GND(29), DA1(30), ExtRef1(31), DA2(32), GATE0(33), GATE1(34), Cout1(35), N.C.(36), ExtCLK(37) 请问该如何联线。 问题实在太初级,因为刚开始学习着手

网友A:
哎呀,该好好学学英语了,猜也猜到了AI0到AI15模拟量输入,A.GND(9)模拟地, A.GND(10), Vref(11)参考电位, ExtRef2(12)外部参考, +12V(13), A.GND(14), D.GND(15)数字地, Cout0(16)记数器, ExtTrg(17)外触发, N.C.(18)好象没用, +5V(19), A.GND(28), A.GND(29), DA1(30)数模转换, ExtRef1(31), DA2(32), GATE0(33)门信号, GATE1(34), Cout1(35), N.C.(36), ExtCLK(37)外部时钟

网友B:
为什么看不到回复呢?

网友B:
为什么看不到回复呢

网友C: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的:AI0~15是模拟量输入通道;A.GND是模拟地;DA1和DA2为模拟量输出通道;ExtRef1和ExtRef2是D/A输出参考电压;Vref(11)为A/D输入的外部参考电压输入端;ExtTrg为外部时钟输入端;GATE、Cout、 ExtCLK为板载计数器相应端口;+5V和+12V为板卡向外输出的电压;N.C.指无信号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