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4-05-11):
想在运动控制器底层(面向DSP)编程,通过向步进电机驱动器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驱动器是不是只有脉冲分配、功率放大、细分三项功能而不具有速度规划功能? 我是不是必须每时每刻规定脉冲频率然后发脉冲,包括加减速? 如果我的本次脉冲还没发完时发生高优先级中断(系统必须定期采样信号和读取数据,周期在20毫秒级),岂不是要影响脉冲的均匀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请有经验者赐教!

网友A:
脉冲频率可以速度规划的 只是脉冲频率高以后,丢步可能性就大了 国外的步进现在有正弦波来代替方波

网友B:
国内也有正弦波电流驱动方式 可以采用8254接成计数器方式,每个控制周期置数一次,以后就不用管了,并且置数不影响输出脉冲频率

网友C:
问题答复如下: 是 是 采用其它接口器件(比如楼上说的8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