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 K0 K0 K8192 K1]是什么指令

楼主(2004-05-11):
大家好!我现在搞毕业设计,用的是三菱PLC,请问各位高手指令[T0 K0 K0 K8192 K1]是什么指令?说一下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是一个特殊模组的写指令!k0(1):代表模组的首地址,k0(2):代表缓冲区的编号,k8192:代表要写入的数值,k1:代表要写的缓冲区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