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编过闪烁程序吧,这个怎么编?

楼主(2004-05-11):
我想将闪烁的时间提高到ms级,真的是 想了许多办法也不行,心里发急, 望高手指点啊。谢谢了

楼主:
是提高到毫秒级,是要用中断的那些记时器吗?

网友A:
MS级的闪烁因为超过了扫描周期,所以必须用中断的方式实现,不过你还可以使用脉冲发生指令或定位指令来实现,那样闪烁频率最大可以达到20K(FX2N,晶体管)或100K(FX1N、FX1S,晶体管)

楼主:
请问是否能提供一个例子,这里叩谢了,bless(fx2n,非晶体管)

网友B:
非晶体管输出型不可能输出这么高频率的脉冲。

网友B:
补充一下:三端双向可控硅输出型(FX2N-**MS-001)可以达到10ms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