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200W开关电源

楼主(2004-05-11):
各位兄弟: 我最近做了一个200W的开关电源一组26V8A的输出,当加上负载后输出端电流加到5A时输出端电压降为16V才80W当把输出端(空载)电压升到36V时加负载实验当输出电流达到6A时电压降为22V实际为132W这是3842为啥启不到调节作用呢,输出功率不够是磁芯的问题吗

网友A:
先要看看空载情况下输出电压是否为26v,如果是,证明原理没有问题;至于加载后电压下跌,可能的原因很多,磁芯功率不够只是其一。如果你愿意,可以同我email联系:tanfan@163.com,我们可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