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VLT2800问题

楼主(2004-05-12):
李老师:你好! 一台VLT2800一上电就显示ERR.36 我想请问是哪一个检测元件坏了还是?

网友A:
对不起,说明书找不到!我也没碰过这故障!

楼主:
不好意思,ERR.36是指散热器温度过高

网友A:
散热器真的很热吗?

楼主:
没有 一上电就显示这个故障了?

网友B:
检查一下风扇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把变频器里面的灰尘(较多)清理后,重新上电风扇工作正常,但过了两分钟后,风扇就自动停止了,所以我初步判断是CPU板损坏。

网友C:
按一下复位键,如果能复位就断电后再通电看看,上述现象正常!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能复位,但重新上电后还是一样呀!

网友A:
是否是端子原来要接热继电器但你没接!

网友D:
环境温度太高;电机电缆太长;电源电压太高。请参阅说明书P64-P65。我也可以提供!(0532)3811796

网友E:
哥哥,P25---143号参数,你仔细看看!

楼主:
我现在改了143=1就好了

网友F:
143=0不行吗?可能变频器是还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