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电机实现调速如何?

楼主(2004-05-12):
如果用PLC+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来实现调速功能,其可用性怎么样?同直接利用变频调速相比呢?本来想利用变频+三相电机进行调速,但是三相电机一般而言其质量都很大,不能满足使用场合的要求。在此向大家讨教。

网友A:
nice,你好!用伺服来实现调速和变频器调速具有以下特点:1、调速范围宽,一般伺服的调速比为10000:1,而变频器为200:1左右;2、调速精度高,伺服的调速精度一般为0.1%,变频器跟负载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在恒定负载的情况下不小于1%;3、伺服电机效率高,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伺服电机是异步电机的1/3还多;4、伺服价格比变频要高好几倍

楼主:
多谢星辰客。

楼主:
大家不妨交流一下,各抒己见。看哪一种方式更适合什么样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