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

楼主(2004-05-12):
各位师傅: 我这里有一台ABB的ACS400变频器 选择DI1为起停控制 AI2为模拟量反馈输入 压变电源取自变频器+24V端,压变正端接+24V,负端接AI2 应用宏是PID宏 在调试时 变频器出现FL20故障报警 去掉压变信号 变频器起停控制正常 但是会一直输出到50Hz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呀 我已经在车间整整呆50多个小时了 请各位高周支招 拜托

楼主:
FL20报警的问题到是解决了 但是运行的时候速度变化太慢了(输出频率增加很慢) 且PID自动调节好象不起作用呀 请救救火

网友A:
信号源是10V的 改接到X1:4 10V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