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北京的单位吗?求做仪表在线监测

楼主(2004-05-12):
有能做简单的仪表在线监测的单位吗?最好是北京的,因为我单位在北京。请联系:61859645-6181 胡

网友A:
做什么在线监测?

网友B:
TR-2型温度记录仪体积小,便于携带,耗电省,误差小,曾获得NEC单片机设计、制作大奖赛最高奖。   其使用方法如下:   1.记录仪的启动   安装电池或更换电池完毕,红色“指示灯”闪动5次,以确认上电时系统正常工作。若红色“指示灯”未闪动5次、或红色“指示灯”未亮、或红色“指示灯”常亮,则表明系统上电不正常,此时应断电,稍等片刻,再重新上电。   2.按键的使用   记录仪上只有一个按键,该按键有两个作用。   第一种作用是记录仪设置为按键启动方式后,按一下按键就记录仪就开始进行温度的记录。记录的周期是通过管理程序进行设置的。   第二种作用是在记录温度的过程中,按一下键指示灯闪动一下,表示系统正常工作。由于指示灯比较耗电,记录仪只允许5次按键,按键次数超过5次后指示灯不再闪动。   3.与管理程序配合使用   记录仪在首次使用时,或决定重新记录时,应对记录仪进行初始化。将记录仪与PC机的串口2(COM2)或串口1(COM1)相连,然后在Windows 95中运行管理程序,先选择“通讯”菜单的“通讯端口选择”命令中确认所连接串口与实际连接端口相同,然后选择“通讯”菜单的“重新记录数据”命令中对记录仪进行初始化。   管理程序除了可以如上重新开始记录数据记录之外,还可以从记录仪读取温度数据、获取并显示记录仪电池电压。   4.记录仪的附件   记录仪的附件为:计算机串口连接线1条,智能温度/湿度显示记录仪管理软件(共3张3英寸软盘)。附件每50台配一套。  --------------------------------------------------------------------------------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58号 邮政编码:100027 电话兼电传: (010)65513962 (010)65536825 销售部经理: 吉月久 13501166379 销售热线: (010)65513962 联系人:韩玉华 告诉是西安周公介绍的可以有优惠(我们是代理)

楼主:
做温度、压力、流量、液位仪表的在线监测

楼主:
是关于热电厂热工仪表的在线监测

网友C:
北京友汇林科技有限公司 www.BJYHL.com

网友D:
我们有测位移和变形的在线监测。82667924

网友E:
E-mail:beijing@skaci.com

网友C:
北京友汇林科技有限公司 我公司曾为多个石油单位提供了在线检测系统(采集显示压力、温度、液位、流量、密度、位移、速度、气体等参数),因采用现场总线技术,系统简洁稳定、维护简单方便、成本低廉而受客户欢迎,“为客户提供最满意的产品”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sale@BJYHL.com 010-518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