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公共端如何用

楼主(2004-05-12):
青问:我又一个两相步进电机,中间又一个公共端,这个公共端如何用?

网友A:
为什么接电源呢?????还有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假如是2相。不是就要4条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如果是4根线的步进电机就称之为bipolar,如果是中间抽头的步进电机就称之为unipolar,这是两种驱动的方式.bipolar简单的说就是需要通过输入不同方向的电流,来驱动步进电机,因为连接在A相绕组上只有两根电线。unipolar是指每一相都有3根电线,呈山字形分布。中间那根线就是公用的电源正极,其他两根线分别连接A和A反,这样在同一个铁心上边其实就有两个不同方向的绕组,这样就不需要改变电流的方向,只需要选择绕组进行通电,就可以控制铁心产生不同的感应力,至于控制通电的时序,可以参考专门的驱动器厂家的目录。目前大多数的步进电机都是unipolar得,比较容易控制。 大家共同探讨,呵呵,有什么问题zhdok@hotmail.com.

网友B:
bipolar的电机物理上不存在A反,因为只有通了反向电流,原来的A相才会变成A反,unipolar的A相从物理上就被分为A和A反,而这两个绕组由于是绕在同一个铁心上面,所以不能说是两个独立的相。如果讲得更深入一点的话,在一个脉冲周期里面,大多数采用PWM驱动的驱动器都需要同时利用A的正电流和A反的逆电流。这个都是从A相上面来讲的,B相也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A:
假如 采用 L297 和L298来控制这个两相电机,步进电机的工作电压为12V,那么公共端接到12V,还有就是假如这样的话, L298的VS为12V, 也就是每相输入电压为12V, 这样,当A相和 A反输入就是一个为12V,一个为0,假设 A相此时输入12V,A反为0,那么,从公共端到A相的电流为0,公共端到A反的电流就不为0 ,这样,这个电机的转距是不是很小呢? 不改变这个绕组的电流有什么好处呢????请教 楼主!!!!!!!!!!!!!!!!!!!!!!!!!!!!1

网友B:
是这样的,另外的一种解释A相和A反是指相对的两个铁心,我这里讲的A相和A反只是针对一个铁心来说,是同一个铁心上面的相反的绕组。因此不管是A相通电也好还是A反通电也好,这个铁心都是在发挥作用。 不改变电流的方向很难讲有什么好处,因为这样做就简单而已。大多数的驱动器都是用三极管来控制电流的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