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ABB600修理

楼主(2004-05-12):
请问高手:我们有一台ABB600变频器37KW的,运行5~10分钟就自动停机,面板显示 FAULT AMBIENT TEMP 停机30分左右又可以运行几分钟,不知是什么故障,如何维修?请师付指教。谢谢!!!

网友A:
环境温度高,测测是不是真的高

网友B:
0755-28851008

网友B:
同意楼上看法 若你在深圳可以电话联系

网友C:
是NDIO板,温度高, 进一步的话 找板上PTC元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请tascot能否在说祥细点

网友C:
此报警来源是检测ndio板上测温元件ptc 看看是其确实温度高,还是ndio or ptc的问题吧

网友D:
请教tascot: 我发现跳机时的变频器显示温度只有40度,ptc好像是在模块里面,你说的ndio板是与模块相连的那块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