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李老师请进

楼主(2004-05-12):
我用的是911K压敏电阻,你看行吗? 我已换了整流模块和压敏电阻,还有哪里需要检查的? 还有中间回路过压保护设置为多少为好??? 电机为污泥提示泵,30KW. 多谢!!!!

网友A:
911K压敏电阻也可以!检查空气开关是否正常!输入电压设380V。减速时间大于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