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矩阵键盘问题

楼主(2004-05-12):
我要设计一个数字式触摸键盘,键未按下呈高阻状态,加几K的上拉电阻可得到高电平,可是当键按下后,触摸部分会在回路中形成20K的电阻,如果只用几K的上拉电阻是得不到低电平的,请问把上拉电阻加到100多K以上是否可行,此时电流极小,可以保证正常工作吗?谢谢各位呀

网友A:
不太清楚您说的什么意思,键盘矩阵一般不用加上拉吧, 那种用io口当键盘的才上拉.

楼主:
用于数字式触摸屏,做的是16×12的键盘,有按键按下后,要通过与门输出低电平去触发中断,以做按键扫描,没有按键按下时,与门输入端要保持高电平,不加上拉电阻不行吧,可是按键按下后,触摸屏本身有20K的阻抗,而不是直接到地电平,所以上拉电阻小的话,不能得到有效的低电平,上拉电阻很大的话,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触摸屏20K那端是否一定是连接地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连接个高电平是否就可以了?这样正常是高,按下是低,不过可能还要加个非门。 以前作的键盘都是行列扫描的,您这个好像不是阿,什么原理?难道是列都接地,读取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