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温度采集

楼主(2004-05-12):
大家好,我用热电偶采集温度信号,通过变送器,输出信号是4-20mA,要将其输入电脑,我用一根同轴电缆怎样接线,是不是中间线接正极,旁边的地线接负极(我是这样接的),好像这样不行,我把采集端口设为电流信号,范围设为4-20mA,结果一直显示20mA,如果在上面接入250欧的电阻,采集的信号设为电压值,范围设为-10-10,结果显示正常(2点几伏)。我现在急需知道怎样采集电流信号,谢谢大家得指点

网友A:
你使用的是什么采集硬件,有没有确定电流输入时的正确接线方法?查查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