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求助 ,

楼主(2004-05-12):
本人现在使用一个步进电机,但是不能确认是四相还是2相,先描述下来请大家识别下 接到步进电机的线总共有2组 每组是 一条黄线 ,一条黑线 一条白线 其中两组的黄线相连在一起。 这个电机的铭牌标示如下; MODEL S MOTOR 5234 420-640 STEP ANGLE 7.5 DEG ECM MOTOR CO. SCHAUMURG , ILL U.S.A 12 VDC AMPS RPM MFD 5-83 我的email是 semionlg@sina.com 恳请大侠指教 !!!1

网友A:
可以侧一下各引线之间的电阻,各项绕组的电阻是与公共端的电阻的2倍

楼主:
可以断定是 2相双极的还是 4相单极的?? 还有 这个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 可以侧一下各引线之间的电阻,各项绕组的电阻是与公共端的电阻的2倍”

网友:
可以说是中间抽头的步进电机,黄线连到12v直流电源,其他的就是A 和A反,B和B反了,所以说是两相,HB步进电机

楼主:
假如是2相的步进电机,那么 理由何在呢?请楼上的说出理由啊,还有它的接线方式。 我初步测量了一下 每组: 黑白两线间的电阻为19.1欧,黑黄和白黄间电阻为38.2欧左右, 同时第一组的任何线与第二组间的任何线电阻无穷大, 可以说黄线是公共端了, 那么是不是四相单级的步进电机呢???黄线是公共端,接到地,其他的分别为 A, B , C ,D 相了,不知道分析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