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R-Z240-11K-ER欠压报警故障

楼主(2004-05-12):
我修理此变频器,出现欠压报警,量三相相电压396V,检查模块无明显坏的痕迹,我有2台同样型号的变频器,将此有故障的变频器主板更换至正常的变频器上同样出现此故障,请各老师给予帮助。另我也没此型号的使用手册。谢谢!

网友A:
充电电阻是否烧断了?

楼主:
哦,李老师这个我没量,我测试了告诉你,谢谢你。

网友B:
换主板试过吗?

网友C:
该机就一块大板子,何来换主板?很有可能是厚膜坏了。在板子中间靠右。021-56711165,13003108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