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vxd/sys?

楼主(2004-05-12):
各位大侠,能否请教一个简单问题:vxd/sys两种模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我在使用CAN卡的时候也遇到这个东西,好象一个是系统控制,另外一个是虚拟设备驱动控制。

楼主:
我也知道是这个区别,但好像说不太明白。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有人知道区别吗 谢谢了!

网友B: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drivers, then... the VXD is for Windows 9X series, the SYS is for Windows NT series.